七彩虹B660 不上CPU触发正常开机,CPU供电drmos,电感,固态电容巨烫

楼主(2023-03-08):
七彩虹B660 不上CPU触发正常开机,CPU供电drmos,电感,固态电容巨烫,电压都正常,应该没短路,烧机一点电流都没有,2.2Ω电阻阻值都正常,上CPU开机几秒后死机蓝屏,可能是因为温度过高保护了,CPU供电芯片是RT3628AE,换过一个还是一样,BIOS也重新刷过,下面是论坛里面找的这个芯片资料

网友A:
电容都换了试试。以前遇见过

网友B:
不上CPU能正常开机????有这么智能的主板,那还上什么CPU?

网友C:
没遇见过这种故障现象,换一块CPU,试试。

网友:
正上方的管子换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上CPU能正常开机????有这么智能的主板,那还上什么CPU?

能上电,能出cpu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遇见过这种故障现象,换一块CPU,试试。

cpu确定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都换了试试。以前遇见过

怀疑电容有问题吗?这可是个大工程,周围有好多个

网友:
慢慢查,期待你的答案

网友D:
上下管短路驱动电路查一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上下管短路驱动电路查一下

复合管,旁边有G机的测试点,量了都没问题,可能和那个老哥说的一样,电容有问题,可能漏电失容的情况,准备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复合管,旁边有G机的测试点,量了都没问题,可能和那个老哥说的一样,电容有问题,可能漏电失容的情况,准备换电容

因为不上cpu量二极值的时候,值是几百跌到几十再回升的

网友E:
刚用可调电源接cpu12v,不上cpu,待机下0a,触发后电流跳到5a左右,电压也时不时被拉低,确定有漏电的情况,就是不确定是drmos的问题还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F:
示波器抓波形啊  一抓一个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用可调电源接cpu12v,不上cpu,待机下0a,触发后电流跳到5a左右,电压也时不时被拉低,确定有漏电的情况 ...

上电用热成像照一下不就知道哪里漏电了吗

网友:
电容可太多了。不容易搞

网友G:
不可能每一路都发烫吧?去掉发烫的那一路试试

网友H:
发烫那一路的MOS管拆掉

网友:
已解决,用比较先进的办法,一颗一颗的拆DRMOS,拆到第5颗的时候电压已不再拉低,电流稳定在0.2A

网友:
坏的那颗拆下来量阻值也与好的无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发烫那一路的MOS管拆掉

要是这样就不至于求助了,都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可能每一路都发烫吧?去掉发烫的那一路试试

要是这样就不至于求助了,都烫,没有热成像,摸不出来哪一路先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抓波形啊  一抓一个准

现在drmos供电真不好搞,一个出问题全部都出问题

网友:
pwm驱动频率不正常吧

网友(2023-05-03):
七彩虹显卡,谢谢分享

网友:
在保的主板。不过LZ讨论的是故障原因,必须支持!

网友(2023-07-12):
把MOS管都换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