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X570-E点位

楼主(2023-03-08):
X570-E 桥的第二路1.05短路,烧鸡不出来。桥也不发烫。现在想跟下线路,没点位图很难。

网友:
华硕的秃鹫系列么?你打前置usb接口阻值看看短不短,一般要是1.05短了估计桥就挂了,这种X570超频高了很多烧桥的。

网友A:
给个1.05电压。电流去到0.7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个1.05电压。电流去到0.7了

网友:
把桥拆下不短路了。这个桥很容易坏吗?

网友:
这个机型没有点位图,有款X570-I也仅仅是维修指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