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联想M7560提示硒鼓停止工作

楼主(2023-03-08):
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是主板里面坏了吗?

网友A:
你换个硒鼓试试嘛

网友:
是不是鼓的计数到了,清一下,或者鼓的充电丝断了

网友:
清洁一下硒鼓电晕丝 最好再清零一下就可以了 一切前提是硒鼓粉盒打印效果没问题才可以

网友B:
不是清零的问题  开机主电机都不转直接就报错了  没办法清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个硒鼓试试嘛

开机主电机不转直接报错    就算不放硒鼓也是显示这个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清零的问题  开机主电机都不转直接就报错了  没办法清零

是清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