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eol 卓尔显示器 有一片发暗

楼主(2023-03-08):
求助大神提供经验,显示器下面有一片发暗,无闪烁现象,显示器进入睡眠模式唤醒后,暗的区域能正常显示,1两分钟后又变成照片里的样子,发暗区域的底部温度比其他区域高,希望大神能提供维修指导,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显卡、换链接线、换主机还是一样没有变化,大神速来拯救强迫症患者

网友A:
听说是背光灯老化了,要换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是背光灯老化了,要换灯。。。

感谢指导,ZEOL  S251显示器,后盖板不知道怎么拆

网友B:
~~发暗处的这组LED灯珠有不良的---不过没基础的最好不要拆,搞不好把液晶搞坏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~~发暗处的这组LED灯珠有不良的---不过没基础的最好不要拆,搞不好把液晶搞坏了!

嗯 找不到拆的入口不知道从哪打开

网友C:
灯珠不行了  换灯条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灯珠不行了  换灯条就可以解决了

感谢老铁,想拆开看背板不知道怎么拆

网友D:
灯条或者屏幕进灰,拆后壳用信用卡类的卡片慢慢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灯条或者屏幕进灰,拆后壳用信用卡类的卡片慢慢翘

感谢!一直不知道怎么拆,随后尝试一下

网友E:
背光灯老化。。。。。只有更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背光灯老化。。。。。只有更换

感谢指导,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拆

网友:
坏了几个灯珠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