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深海泰坦GK7CP6S 不触发换三个桥艰难维修 附上秒亮机BIOS

楼主(2023-03-08):
笔记本拿到问题是不触发,拆机,3V 5V正常,发现桥是做过的,上家周围焊油都没清洗干净
先上BGA加焊试试,没想到。。。本来打算推一下归归位,轻轻一推直接跟焊盘分离了。。。。。
好吧,取下来重做,发现桥已经鼓包了,问题找到了。
换桥! 换了过后轻松跑亮。开开心心装回去发现只跑的0.4的电流风扇狂转,以为BIOS的问题,下载了几个合成好的。。不行。自己合成试了下,也不行。跑到元宵哪里花重金买了一个,还是不行!靠!
接着以为桥有问题,还是先加焊复位了下,又能跑亮了,等板子冷了依然0.4。
还是不信邪,再换一个桥,不触发,坏的。再换一个!
跟第一次换的结果一样,板子冷了不跑马了。有点头疼 放了一天
今天有空了接着研究,不能死磕桥的部分了。开始查时序,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迅维系统培训的好处了,点开上课时做的笔记,对着鑫智造的点位图纸开始找

查到没有VCCSA供电
点开图纸查条件

20V 3.3V都有 PWM作为开启信号没有
顺着信号往回推

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开启信号。
又想到之前每次上BGA后能开机。尝试吹了下芯片推动,等到板子冷了,居然亮了!!!真是服了 ,这什么故障。

亮机后进行测试,发现关机关不死,刷上元宵买的BIOS  测试没问题了。
现在就多花时间测试稳定性,想来还是发个芯片换上吧
最后附上元宵买的BIOS ,秒亮机

补充内容 (2023-4-1 17:32):
补充一下,最后不是芯片问题 是此芯片的47脚分压电阻

GK7CP6S_1.0 10L_Configured_鎴樼LOGO.bin

网友:
是板子挑吧 ...

Bok

网友:
感谢分享,加分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啊 都是一个桥

网友A:
这个是几代的机器?

B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几代的机器?

八代的机子。。。。

网友B:
元宵的bios?没搞懂

Bok

网友C:
你这个估计会返修,碰到过这类故障,好好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会有收获

Bok

网友:
这板子,头痛

网友D:
47脚分压电阻问题,这么简单被你们修的这么复杂

B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7脚分压电阻问题,这么简单被你们修的这么复杂

谢谢指点 我现在去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估计会返修,碰到过这类故障,好好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会有收获

好 谢谢指点 现在去查

网友E:
0.4可能是还是桥问题,也可能是南桥做的不好,这种sr40b的南桥换成有铅做比较好,另外买芯片要买保上机全新无铅的,常合作的,不要玩游击,保上机的好处就是减少翻车花冤枉钱,虽然是贵一点的

Bok

网友:
机械革命机器不上南桥都能触发只是会掉电,0.4a,一般这个电流就是没过南桥,可以测南桥晶振波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0.4可能是还是桥问题,也可能是南桥做的不好,这种sr40b的南桥换成有铅做比较好,另外买芯片要买保上机全新无铅的,常合作的,不要玩游击,保上机的好处就是减少翻车花冤枉钱,虽然是贵一点的

谢谢指导,我按照楼上的兄弟重点查了下cpu的供电芯片,确实是电流检测脚分压还有问题。今天测试了一整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元宵的bios?没搞懂

以前在实地上课的老师

网友:
这个战神的LOGO

网友:
换第二桥我就会开始怀疑人生了、佩服

网友:
补充一下,最后不是芯片问题 是此芯片的47脚分压电阻

网友F(2023-05-22):
你这个战神LOGO  大哥

Bok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战神LOGO  大哥

你就说亮没亮吧

网友:
南桥坏和CPU供电不出表现故障是有区别的,南桥坏0.6左右秒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就说亮没亮吧

亮机无任何问题。

网友(2024-11-12):
应该是加热导致的可能是电阻

网友(2025-03-13):
确定不会返修吗。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