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曝一个thinkpad E14 E15通病

楼主(2023-03-08):
E14 E15 如键盘按键全不好使 先不要定键盘  放电试试有惊喜

网友:
这种放电只是短期有用,要解决问题要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解决问题

网友:
恢复下BIOS也行吧

网友:
就是说,在系统下键盘一个都不能用,但是在PE和BIOS下是可以用的?

网友:
刷个bios呢,有没有可能是bug?

网友:
     不充电问题遇到过,键盘目前还没有,谢谢分享

网友(2023-12-04):
这个我遇到过,的确有这个现象

网友(2024-09-18):
放电只能临时解决,修过一台机器,板子全拆了再插上去自己就好了,以为捡漏,结果周末两天没开机,周一又不行了

网友:
这也算 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