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,小米15.6pro不开机

楼主(2023-03-08):
求大神,小米15.6pro不开机不充电,电压都正常的会是什么问题呀

网友A:
刷个bios看看,电流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看看,电流多少?

电流一直是0.05a,短接键盘接口开机也是不动,一直0.05a

网友:
重新刷了个bios,现在待机电流0a,还是触发不了

网友:
检查待机的en   啊!

网友:
按时序一个一个查呀。瞎猜乱蒙肯定不靠谱

网友:
刷回原BIOS,0.05a二级电路没有出来,你看看内存桥总线这些电压出来了吗

网友:
换个EC试试,我的开始也是这样,换个EC就可以开机了,但是始终没有pvcore电压,表测U66000电源管理芯片的VRA CPU   PWM1的电压为3V左右,其它的都只有0.6v左右。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?难道是CPU挂了吗?

网友(2023-06-03):
高价回收

网友:
电压都出了,那估计CPU挂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