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0显卡 怎么打阻值

楼主(2023-03-08):
   主要打打阻值 显卡花屏 显存换了

网友:
ddr5都是一样的,绿色是数据线,紫色那几个颜色是其他控制线,还有几个点连接的是显存电阻。

网友:
不对,橙色和黄色是其他控制线,紫色是电压

网友:
难道没人知道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核心问题   现在手里就有一个960花屏啥都正常 就剩核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