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H110M-K REV1.03 PU502芯片型号

楼主(2023-03-08):
如题,VPPDDR 电压0V 估计这个芯片坏了。丝印上的属性看不出型号 跟1.02的NB671LBGQ-Z 不一样。那位大神有知道的?感谢!

网友A:
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

感谢

网友:
用个1117 2.5伏稳压管改上去,再把内存开启信三极管拆掉即可

网友:
丝印2C=网上搜一下很多,不然就是华硕110的主板上面拆,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RT7276-2C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