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如此专一的A1502

楼主(2023-03-08):
这半个月修不少苹果本,奇葩比较多,最奇葩的就是一个A1502,客户描述用起来很卡很慢,结果到手里发现是认不到硬盘,拆开发现硬盘处进水,以为好搞 ,然后悲剧就开始了,清理完发现还是认不到硬盘,硬盘供电,数据,时钟,复位全部正常,这个时候就只能看看CPU处的电压了,尤其是桥的1.05V,结果也是正常,思考了一上午准备换U,这个时候考虑到成本,老板建议刷个BIOS,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进水机跟BIOS有啥关系,为了偷懒,直接把旁边一个好板子的BIOS拆下来,然后就认到硬盘了,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---无语到家, 这个时候还没结束,从论坛下了一个BIOS,结果还是认不到硬盘,一连下了好几个BIOS,开机都挺快,但是全部认不到硬盘,最后无奈把最开始的BIOS读出来刷个ME然后装机器拿走了,走的时候还是一脑子浆糊

DU ME 10.0.25.1048 - 10.0.25.1048_1.5MB_PRD_RGN.zip

这是唯一能认到硬盘的

网友A:
可能是主板进水引起短路导致BIOS程序也错乱,在论坛里看到过有人把进水或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好后,还遇到卡电流或掉电的情况,刷了个bios故障就ok了。怪事年年有,今年怪事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主板进水引起短路导致BIOS程序也错乱,在论坛里看到过有人把进水或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好后,还遇到卡 ...

你可能没看完,刷好几个BIOS,都认不到硬盘,只有最开始偷懒直接换过去的能用

网友B:
不认盘是固件版本问题,进恢复模式磁盘管理就可以认到了,在线安装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认盘是固件版本问题,进恢复模式磁盘管理就可以认到了,在线安装系统

苹果系统搞得少,他原来的BIOS认不到,论坛下的好几个也是认不到,

网友:
x280屏这上报  不认m2,刷bios好了!

网友C:
4楼说的对,我也觉得是固件问题,版本低了导致的,你进系统里面看了吗?不能单纯的开机按option认不到就觉得认不到的,如果固件低的话,下载个固件升级下就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4楼说的对,我也觉得是固件问题,版本低了导致的,你进系统里面看了吗?不能单纯的开机按option认不到就觉 ...

我可能没描述清楚,开机后是一个带着问号的文件夹,完全认不到硬盘,不是认不到系统,硬盘确定是好的,好机器上测试了,我刷了好几个论坛下的BIOS,新制造里也下了几个

网友E:
最稳妥的还是原的合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稳妥的还是原的合成

是合成的稳妥,工厂的我刷上去也是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可能没描述清楚,开机后是一个带着问号的文件夹,完全认不到硬盘,不是认不到系统,硬盘确定是好的,好 ...

你说的我明白,说白了就是认不到引导,因为就低版本的固件支持不了,所以无法引导系统,所以开机OPTION认不到,自然也会出现文件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我明白,说白了就是认不到引导,因为就低版本的固件支持不了,所以无法引导系统,所以开机OPTION认 ...

好的,那大致有个可以解释的方向了,因为客户说用着非常卡,我看到是不认硬盘,他原机BIOS出现这种情况,就没考虑版本问题,也没注意论坛下的几个BIOS是什么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,那大致有个可以解释的方向了,因为客户说用着非常卡,我看到是不认硬盘,他原机BIOS出现这种情况, ...

我也上过这个当,所以维修不认盘的,我都会进苹果系统里面看有没有认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稳妥的还是原的合成

原厂的是不带引导空白的BIOS,刷上去是不行的

网友F:
关键问题是它的机器是nvme改装硬盘

网友:
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---无语到家,看来一言不合就刷BIOS很重要。故障喜欢非常规出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关键问题是它的机器是nvme改装硬盘

不是的,是苹果本身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