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个忙,谢谢

楼主(2023-03-08):
请高手帮个忙,下图是一个简易助听放大电路。在网上买的元件,自己按图焊接。收音范围还可以,就是输出到耳机,杂音还是有点大。请大家看看,在哪里加个元件能降噪。谢谢

网友:
你问淘宝客服看看,毕竟人家专门弄这行的

网友:
MIC和音量调节电阻重点关注下,电池供电电源噪声应该不是问题。

网友:
你可能问错了人,我们是维修的,不是研发的
这个烧脑的,思考容易掉头发

网友:
这种电路只是让你了解三极管的基本原理,真要应用,还是买成品吧。
在R7上并个小电容,过滤下高频,效果应该有一点

网友:
这DIY是种乐趣啊

网友:
还是问下客服比较可靠!

网友:
C7改用4.7U而不用47U

网友:
关键是管子,把电位器调到底,看看噪声的变化,判断噪声来自前级还是后级!

网友:
你这个  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