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,,,松景RX580 8G核心背面电阻阻值

楼主(2023-03-08):
松景RX580 8G掉地上磕掉两电阻,目前花屏,急求电阻阻值!!!万分感谢!!!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,在线等

网友:
先搞个10K的试下

网友:
还是找图画吧!

网友A:
有个是电容吧,应该是10K的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是电容吧,应该是10K的电阻。

谢谢,上面的是电容吗?

网友B:
已找到点位图,俩都是电容,谢谢各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找到点位图,俩都是电容,谢谢各位

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现在没有资料修机就是告诉你是电阻坏也不知找那个,太难了。

网友:
点位图传上来呗

网友:
点位图,

RX5808G.cad

rx580 8g

网友:
可能是0.24K

网友:
上面就丝印有,对一下就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