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800G! SFF主板自动开机无法启动

楼主(2023-03-08):
惠普800G! SFF小主机接电源自动开机,但无法启动。手摸 NUVOTON NPCD379HAKFX 这个芯片感觉有些发烫。这个芯片在IO芯片的位置,想确认下这个是不是IO芯片,它是不是坏了?

网友A:
自动开机更换IO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动开机更换IO芯片。

嗯, 自动开机也无法关机。IO芯片就是这颗NPCD379HAKFX芯片吧,论坛里没搜索到这个芯片。

网友B:
HP DELL lenovo这类品牌机有个不完整的插电上**作。bios清空后插电会自动开机。接电源自动开机,但无法启动。查电源,主板BIOS等。NUVOTON NPCD379HAKFX 这个芯片感觉有些发烫的话,建议先查一下芯片的供电,一般3.3v或者5V,具体的看芯片的定义。一开始不烫,开一会慢慢升温,算正常。如果供电电压正常,一开机就烫手,直接判芯片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P DELL lenovo这类品牌机有个不完整的插电上**作。bios清空后插电会自动开机。接电源自动开机,但无法启动 ...

谢谢指导。不开机后,清空过BIOS。自动开机后风扇会停一小会然后再重新开机。NPCD379HAKFX 这个芯片开机后几秒内升温到感觉烫,但还能忍一小会的程度。换过电源,但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大神们,买了新的io芯片换上后,现在自动开机都不行了。测量几个连接电源的脚,全都对地短路了,这是怎么回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