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佬遇到过 E570报没有安装原厂电池吗?

楼主(2023-03-08):
(图片)

网友:
先说明你装的是不是原厂电池,如果不是,这个报错不是天经地义?

网友:
之前一直正常用的电池,新买的电池也同样报错,而且开机的时候不充电,可以用适配器的电源开机,

网友:
再换电池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是不是换电池了

网友:
三个6换了一次老样子,然后就退货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换电池了

换过一次还是老样子,然后就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过一次还是老样子,然后就退了

检查一下电池到EC的总线

网友C:
不装电池会报错吗

网友D:
重新装个系统会不会就不提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重新装个系统会不会就不提示了

还是老样子,win10,win11都一样

网友:
换一个电池就好了

网友E:
说说你换电池的发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说说你换电池的发法

买一个过来直接插上去啊

网友F:
要是内置电池额话拔掉重新插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要是内置电池额话拔掉重新插一下

那是外插拔的

网友:
不装Think的电源管理和电脑管家,联想电脑管家也不装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装电池会报错吗

不装电池不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一个过来直接插上去啊

电池带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