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BQ25710的工作条件

楼主(2023-03-08):
机器是华为的,故障是不过保隔公共点无电压,现在123脚19v  6脚2.2 7脚6v  18脚电压2.7  25和27脚6v 4脚3.3v  想请教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

网友A:
现在还有19V的供电的适配器吗?是TYPE-C输入吗?19V是不是小了一点

1脚是VBUS,直连供电引脚没问题

2、3是检流电压,通过高灵敏度的电阻,但是有没有问题,需要毫欧表(例如LCR设备)才能检测是否有问题,例如5毫欧就一定得是5毫欧,10毫欧就是10毫欧。如果阻值变大就会有影响

7脚是自供电,6V正常

你应该查公共点前的MOS。看G极控制条件是从哪里过来的,检查它的工作条件的上级信号芯片的工作条件

另外,也要看电源进来后分压的电路是否正常(一般会分压后来控制后面的开启条件)

22脚就是公共点的电压。你看它连接到哪个MOS(HIDRV2),就查哪个MOS的G极和更上一级的电路(HIDRV1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有19V的供电的适配器吗?是TYPE-C输入吗?19V是不是小了一点

1脚是VBUS,直连供电引脚没问题

公共点的电压救是芯片的29 30 31 32输出g级导通,所以我才问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7脚6V是没问题的,6脚2.2是7脚6V通过两个电阻形成的分压电路,但是不同板子装的阻值不同,你可以看看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.例如我手头的机器,E570,用的一样的芯片,7脚是6V电压,6脚实测是2.82V(上电阻是255K,下电阻是220K)。如果你机器也是一样的设计,那么6脚应该是不正常的(除非你的上下拉电阻原来设计就不同)

另外,它主要是跟EC那边沟通,由EC的126引脚发出的,连接到芯片5脚EN_OTG,但是同时控制这个引脚的,还有适配器插入信号。那个是保护隔离那边过来的信号,也可以检查这里是不是异常了。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,应该检查这个信号的上级条件

网友A:
5脚应该是低电平。如果是高电平,就是VAP保护模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脚应该是低电平。如果是高电平,就是VAP保护模式

华为这里设计5脚接地了,6脚分压正常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华为这里设计5脚接地了,6脚分压正常的

那考虑换个芯片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考虑换个芯片?

已经换过了,一模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换过了,一模一样

用示波器查一下两个MOS的G极波形。如果 有动作的话,可能是你的公共点有短路了。用烧鸡大法来辅助判断下。先确保你的公共点不存在短路

网友:
你可以参照一下我的贴子

网友:
25脚接地断线了吧,怎么会有电压

网友:
不是25  是27脚

网友:
28脚有没有电压?

网友:
28脚6V正常

网友:
分析一个毛线啊!公共点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