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B760不触发艰难维修一列

楼主(2023-03-08):
先上一张图 ,接手板子,故障现象写着断电,看着这种现象感觉很简单。快速的打一下阻值,没有发现异常,于是插上电源 ,按开关触发看看什么情况。按开关后,没有反应,按了几下都没有反应,于是扣电池放电,再次按开关,结果还是没有反应。心想既然是不触发,那就按上电时序排查一遍。测待机电压3.3V ,1.8V ,0.8V ,待机电压都正常,再测其他条件32.768,RSMRST等也是正常的。300系列之后的主板BIOS都参与触发,于是示波器测量BIOS第一脚看看桥有没有正常的读取BIOS,如图 ,可以看出桥能够读BIOS。但示波器测量的时候确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波形不停的跳动,反复的跳动,正常情况待机的时候,桥读BIOS是一个瞬间的过程。像这样波形反复的跳,桥不能正常读取BIOS,肯定是不能触发的。检测到这里,开始动手干了,从此也进入一个漫长的维修之路。首先就是刷个BIOS,结果还是一样。干BIOS没有好,想当然的就要干桥了,找了两个不同现象的板子把桥拆下来直球对打。打好之后上电,按开关还是不触发,测BIOS波形还是一样不停的跳动 。怪了待机条件正常,桥换了,BIOS刷了,怎么还是不行?拿板子静静的思考,观察。IO有动过的痕迹, ,目测焊接良好,没有假焊连锡,先不管了换一个再说,干了一个。结果还是一个样,到这里三板斧都干了,待机相关的条件都测了,没有任何问题。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,先不管了,还有很多板子要修,先放一边。一放放到了第二天下午,主管找过来说,石工就差你了手上的那个了,今天要把这个单结了,赶紧搞搞。于是再次拿起来板来,仔细瞅瞅。分析着这个问题,为什么桥反复的重复的读取BIOS。难道是某个待机电压发生不停的跳变,又或者根待机有关的信号反复跳变。再次仔细测量相关待机条件,万用表示波器各自测量一遍,真的是没有问题,可以确认待机条件百分百的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拆掉BIOS,打BIOS线路的阻值,阻值OK,然后下来换个新的BIOS芯片重新刷资料,装上去还是一个样。到这里感觉真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,半天没有搞好的一个人搞真的是心累。静静的看着这个板子,突然灵光一现,看着测试人员写的故障现象“断电”这两个字,这说明了一个问题,这个板子之前肯定是可以通电的。到我手上就不通电了,测量待机条件是正常的,难道是主板漏电或者电压串路
又或者哪里出现异常保护了。接上电源测量看看主板有没有漏电或者串路的现象,当万用表搓到内存供电时,眼前一亮 ,这是什么情况,主板都不能触发内存电压就出来了,出来也就算了,而且电压来回跳变。于是拆掉内存供电上下管,接上电源,示波器测量BIOS,已经能正常的读取BIOS,按下开关,指示灯亮了,上电OK ,于是排查内存供电相关线路发现连接FB引脚上的一个电阻无穷大,更换电阻主板修复,接上电源上电主板点亮 。总结:维修要从故障现象下手分析才能事半功倍

网友A:
不触发竟然都有内存供电了,这是时序变了吗?

网友B:
这块顶着巨大压力在修的。哈哈。

网友:
这个值得收藏,很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竟然都有内存供电了,这是时序变了吗?

时序不变,内存供电提前开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块顶着巨大压力在修的。哈哈。

在工厂就是这样的,每片都要去修,哪怕你把整个板子的料都换了

网友C:
这如何扯出来呀,5V SB也没到内存呀。穿越了

网友D:
以前修道过内存供电提前出来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个板不装cpu不能触发的吧!内存反馈造成电压过高,上电掉电才对,楼主是没装cpu就开机就开始干桥?

网友:
我天天修这个板子,不装CPU可以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如何扯出来呀,5V SB也没到内存呀。穿越了

这个问题具体的来说,就是内存供电提前开启,而且电压跳变,IO检测异常,导致IO工作异常,IO不能通过SPI-LAD与桥通讯。500,600系列的板子IO与桥之间的SPI_LAD总线要正常通讯,才能完成读取BIOS。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,也就是500,600系列主板之前的架构叫LPC总线,是参与触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以前修道过内存供电提前出来也是正常的

有的板子内存电压提前出来是正常的,但是我这个内存电压本身就不正常,不停的跳变

网友:
这个真的是涨知识了,我有2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,回去我也查查内存供电

网友:
真的是涨知识了

网友:
楼主学习了,原来内存供电可以提前出来

网友:
刚刚的,还是不断接触新技术,新的主板工作时序

网友:
这有点 6啊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23-06-11):
这个可以,学习了

网友:
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读BIOS啊

网友:
760啊,我啥时候能接触到这个型号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