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老式旧电脑能不能改装安卓系统

楼主(2023-03-08):
老式旧电脑能不能改装安卓系统,凤凰os系统咋样啊,高手指点下
电脑

网友:
什么电脑,什么品牌的

网友:
应该可以,上次在B站上看到过,你可以去搜下视频

网友:
这两个系统 ,对硬件要求不一样,,直接安装不了

网友:
找i386版本去试试

网友:
凤凰OS之前试用过,在我的台电X3平板装的双系统,这凤凰OS说真的不怎么好用,可能是x86结构的原因,没多少APP能运行,本来想装个B站APP看看视频,结果也弄不了,就卸载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现在做的好的也就凤凰OS了,但是有些APP又无法兼容
所以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安装安卓模拟器了

网友:
可以,上百度搜一下 android for x86,以前我装过。

网友(2023-06-07):
可以,但是意义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