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大功率的联想Y7000要用哪种转换头看电流

楼主(2023-03-08):
新款大功率的联想Y7000要用哪种转换头看电流,哪里有卖的,搜什么呢,还是说要自己做呢。
以前用的方口转换头不触发的,我量了下,主板DC口中间针电压比用原装适配的电压要小,反正就是不触发。我的可调电源是30V 5A。
原装适配器是20V 11.5A。
是老式的方口转换头不行了,还是我的可调电源功率不行呢。
想问下你们是用的什么方法转换头看电流的

网友:
原装适配器230W

网友:
中间针到地之间加个可调电阻

网友:
自己改一下里面的电阻,把电阻加大就可以了。需要把头给拆开,里面有一个电阻的,65W是188欧姆,90W是两三百多欧姆依次类推

只是维修用途不影响。维修过程用不大最大功率

网友:
看下我帖子有改的方法 你试试看

网友:
可以自动触发吧   开关不好用

网友:
那根针接有识别检测电路,貌似三极管一样的元件在电源里面,转换头用不了的

网友:
把中间的电阻换成10k电位器,不同电脑不同阻值,插上后调节电位器到可以使用就行,因为是接地,所以也不要用担心烧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