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钛克DC端控制板,求图,求教,求资料

楼主(2023-03-09):
板上一个IC——————DWA107N181,实在是找不到资料,跑了线,也绘了图,人又累,图又乱,想求个捷径,哪位大神有图和资料,分享一下。
资料

网友:
这个怎么可能有,厂家不会流出的,原件不打磨就很良心了

网友:
没得互换性,三年过保后不就只能当废品了吗?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电源管脚监控芯片 是电源监控各路输出是否正常的 一般它本身坏的可能性极低。参考帖子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5226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