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5 板号820-3435-A 不认硬盘维修

楼主(2023-03-09):
今天遇到一个A1465不认硬盘的维修案例,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
A1465 板号820-3435-A,开机闪文件夹图标,很明显的不认硬盘或系统文件问题,以为会很容易秒杀。
首先是先排除硬盘问题,手头比较充裕,有好几个这样的拆机硬盘,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去,结果还是一样。
这个硬盘在其它机器上都是运行正常的,可以排除硬盘本身的问题,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。
拆下主板,仔细观察,硬盘接口干净,主板没有发现明显进水腐蚀的地方,那就查硬盘的工作条件了。
打开点位图纸,找到硬盘接口J3700,
首先查硬盘供电PP3V3_S0SW_SSD_FLT 3.3v正常,SSD_PWR_EN 3.3v正常,
硬盘接入检测SSD_CLKREQ_CONN_L 0v正常(拆掉硬盘后是3.3v,接上硬盘才是0v),硬盘复位SSD_RESET_CONN_L 3.3v正常。
难道是PCIE总线出了问题?
测量总线上的8个电容,CPU端对地值都是正常的,硬盘端也是正常的,
索性把接口脚位上的其他几个信号也都测量了一边,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,这下不会了,哪里出了问题?
研究了大半天,换过EC,加焊过CPU,还是一样,没有头绪了。
期间还发现另一个不正常的地方,开机想要给硬盘网络恢复系统,报错 -1005F,这个问题是找不到网卡引起的,代换了一个网卡还是一样。
查了网卡的工作条件和各组信号都是正常的,因为网卡和硬盘都是走PCIE总线和CPU通讯的,这下可以肯定是CPU有问题了。
我是在国外做维修的,这个要换CPU的话还得从国内定,时间+人力成本很高,本来想要放弃的,但是转机来了。
看着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文件夹图标,刚想放弃,手不经意间触碰到了CPU散热片,很烫,发热是正常的,加上之前判断CPU有问题,
这个异常发热也是有道理的,但是不知为啥,我拿出了热成像照了一下CPU附近,发现问题点了,在CPU上面有一排电容和电感,没有进水,没有腐蚀,
但是热成像上有2个异常发热的点,分别是电感L1295和滤波电容C1295,难道是这里出了问题?
查了一下点位图,发现这个信号是PP1V05_S0SW_PCH_VCCUSB3PLL,不知道是干啥的,但是这个信号也不影响开机,
电感一般不会出问题,那就是电容有问题了,直接把C1295拆掉,拆下来量了一下果然是短路的,换了一个好的电容上去,开机直接进系统,美滋滋。

总结一下,一个小滤波电容损坏引起的开机不认硬盘和网卡,热成像仪在维修过程中还是很有必要的,
所有证据都是指向CPU的情况下,加上CPU附近的电容对地值本身都比较低,很不容易发现问题,有热成像作用很大,避免误干CPU。
维修过程的图片就不发了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说到这个,我有修过一个a1502 的进水机器。修完开机就是不认硬盘,死活不认,实在找不到原因换板了。哎。

网友:
有图纸点位相对好搞一些

网友:
有工具,测的时候就简单多了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