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110M-VH掉了一个电阻,谁有帮我看下多大。

楼主(2023-03-09):
如图,红圈起来的电阻掉了,测量跟旁边5脚IC相连,现在开机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正常不跑码,此电阻旁边的5脚IC是连接PCIE复位脚的。随便上一个4.7K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下面那张图是迅维相册里不懂怎么查进去,删不掉,大家不用理下面那张图。

网友A:
第四脚还缺一个电阻吧。

网友:
ok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四脚还缺一个电阻吧。

第四脚下面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空焊的

网友:
只能找电路图了吧

网友:
说10K的朋友真厉害,一看就知道!

网友:
楼主主板修好没

网友:
没,换上10K电阻出3.3V电压,但是开机挡ob,BIOS也刷了,现在丢在哪里先,有思路再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