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沃MT23

楼主(2023-03-09):
ops示波器测量都是快显示了就重启,反复不掉电重启跑马,碰到5台了,有碰到的吗

网友:
BIOS不对吧!

网友A(2023-06-05):
MT23这个板外接显示器的话要接原生的HDMI或者DP显示器(转VGA的那个不好使),才能完成自检。不接显示器会反复重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T23这个板外接显示器的话要接原生的HDMI或者DP显示器(转VGA的那个不好使),才能完成自检。不接显示器会 ...

你确定?我的没有啊  不接显示器也不重启  接了转接线 能进系统啊

网友(2023-09-21):
引用 网友A:
MT23这个板外接显示器的话要接原生的HDMI或者DP显示器(转VGA的那个不好使),才能完成自检。不接显示器会 ...

确实是的 BIOS里有这个功能还能关掉的

网友(2024-06-30):
楼主修好了吗,分享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