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战神LOGO 6-71-N96K0-D03A N960KPKR_SGOW_13THZX其中N9KRTHZX.713文件可直接用编...

楼主(2023-03-09):
战神 6-71-N96K0-D03A  N960KPKR_SGOW_13THZX其中N9KRTHZX.713 32M文件可直接用编程器刷 显示战神LOGO

确定可以5秒左右亮机。

文件大于17.5M只能分两部分上传
楼主上传,别人未测试,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    -版主留

鎴樼 6-71-N96K0-D03A N960KPKR_SGOW_13THZX.zip.001

15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94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鎴樼 6-71-N96K0-D03A N960KPKR_SGOW_13THZX.zip.002

8.69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7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我来试试  等哈来回复

网友A:
楼主这个BIOS是多大的 我下了好多遍都下不完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BIOS是多大的 我下了好多遍都下不完全

23.7M的文件,分卷发的,要两个文件都下载同一目录下压缩,里面是多个文件,可以在系统里刷,也可以用编程器。

yjp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3.7M的文件,分卷发的,要两个文件都下载同一目录下压缩,里面是多个文件,可以在系统里刷,也可以用编 ...

我都下载了 解压时就报错  感觉有个是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下载了 解压时就报错  感觉有个是错的

用编程器刷写的32M文件,你试试。

6.34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9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C(2023-07-09):
不好用啊亮机慢!me全是0000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用啊亮机慢!me全是0000000

应该是你的版本号有区别,我用编程器刷写的32M文件没有亮机慢的情况。

网友D(2024-09-21):
我的刷了开机要好久才会显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的刷了开机要好久才会显示。

第一次好像是时间久,后面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好像是时间久,后面就好了。

可能是机器有问题。我重新买了原厂的。又提取了原机备份的ME合成开机还是要好长时间。目前开机都要10多秒才显示。重新开关机都是一样。有时候又要差不多20秒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