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沃MT21

楼主(2023-03-09):
希沃MT21主板  故障:触发有3V 5V   南桥有1.1V  电流0.05   其他电压没有出来 ,3v 5v二次转换就没有电压出来了 不开机。BIOS不知道好坏,自己测试。

网友A:
不要拿这BIOS去刷希沃,这是MAXHUB的,BIOS里面有识别代码,上大屏会提示错误的。

网友(2023-05-24)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拿这BIOS去刷希沃,这是MAXHUB的,BIOS里面有识别代码,上大屏会提示错误的。

这一款机器,希沃和MAXHUB的区别仅仅只有外壳标签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开机按键在哪里, 我没有找到,请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