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41HE v12集显示无电压

楼主(2023-03-09):
哪位在神手上有这板的,帮忙量一下,告诉我是多少电压,觉得这是个通病,手上有两个同型号主板,同一问题,开机电流跑10.5A稍过一会就掉电重启,其他电感都有相应电压。望有修过的大神出来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BIOS已刷过,故障依然,大家帮忙一起探讨一下

网友:
楼主你解决了吗?我遇到个一模一样的

网友A(2023-05-02):
朋友,这板按那里开机

网友:
我都开不了机,修待机电路出来了

网友(2023-07-31)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这板按那里开机

ec33脚是开机脚

网友:
楼主你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