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nm-d211 联想小新2021 亮机备份和主板图片

楼主(2023-03-09):
nm-d211  联想小新2021 亮机备份

nm-d211 UB2 1M亮机备份.BIN

nm-d211 UC703 UC704 浜満澶囦唤.BIN

nm-d211 UC702 16M浜満澶囦唤.BIN

网友(2023-11-05):
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 小新AIR 15ITL2021 板号:NM-D211 REV1.0,故障:插电待机0.008~0.011跳动,3/5V待机电压也3.3~0‘5~0V跳动,1.8V待机电压也不出来。充电口红色指示灯不亮,开机键旁边的白色指示灯也不亮。看图纸待机是由PU2001 RT6585CG提供的。
PU2001 RT6585CG  3脚LDO3=+3VLP 线性3V输出:3.3V
PU2001 RT6585CG  6脚EN2  开启2:0.21~3.3V跳动(正常3.3V)
PU2001 RT6585CG  7脚PGOOD  电源好:0.30~3.3V跳动(正常3.3V)
PU2001 RT6585CG  12脚VIN 供电:8.93V
PU2001 RT6585CG  13脚LDO5=+5VLP 线性5V输出:5V
PU2001 RT6585CG   20脚  EN1  开启1:0.06~3.3V跳动(正常3.3V)
PU2001 RT6585CG  19脚SKIPSEL:3.3V

分析:6脚20脚开启脚电压跳动待机电压也跟着跳动,可能有待机负载重或者短路或者待机心片自身问题。看图纸6’20脚又是由I/O  UE1 IT8227G-192 的A1'A2脚控制的也有可能I/O损坏出现跳动,从先易后难先试着更换一片RT6585CG但是手头上只有51225C可以代换。换好冷却插电待机变为0.066,3、5V待机不在跳动。充电口红色指示灯亮了,按触发键白色指示灯亮了电流1.02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
这个机器有两个充电口,一个是TYPE-C'一个是4.0*1.7电源插头,修机时可以用可调电源+转换头来维修,,还有这个机器多了一个1.8V待机电压,公共点电压是8.93V。

网友(2024-04-23):
我的是相同故障 不过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  可能是EC的故障   同行送修  价格沟通不了  拿走了

网友:
待机开启信号 不停地跳变  断开待机部分 EC发出的信号还是在跳变 上拉的电阻也没问题    就是一直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