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3-1 DELL G3 3500冷机可开机,几分钟后不出PLT_RST

楼主(2023-03-09):
一台DELL G3 3500的机子,板号19753-1,论坛,鑫智造有图纸,点位,机子放段时间冷下来,可以正常开机,也能进PE,但几分钟后屏幕没显示,断电再开机,电流0.7A左右,正常1.7-2.5A左右亮机,按时序测H_PWRGD,SYS_PWROK都已出来了,就是PLT_rst不出来,导致CPU核心电压出不来。温控的两个芯片THM261,THM262拆了也是一样。BIOS刷过,一样现象。来论坛求点思路。

补充内容 (2023-3-12 16:34):
机器总算修好了,是一个NTC电阻的问题,换个电阻,用了两天,都不再出问题了

网友:
期待有高人能回负你

网友:
这个板 南桥爱坏,换南桥吧

网友:
怀疑的小芯片都 一个一个换掉

网友:
怕是小元件拉低,拆过跟plt-rst相连的两个门,断开与网卡相连的复位,还是一样不出,

网友:
那个信号不出就搞那个撒很明显达嘛

网友:
风枪加热CPU试试

网友:
南桥爱坏,换南桥

网友:
觉得是南桥吧

网友:
高手技术高超,就喜欢这样的贴子,大力支持

网友:
得换个南桥试试了

网友A:
遇过单u的这个现象,最后换u好了  就是南桥坏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南桥时钟晶体,换一个试试

网友B:
CPU热敏电阻故障?

网友C:
NTC电阻?是控制啥的

网友:
NCT电阻也会影响PLT_RST不出来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热敏电阻故障?

现在很多PWM与场管一体的芯片,NTC检测电感发热,关闭输出的。

网友D:
NTC电阻?与PLT_RST不出来有关?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台不出PLT_RST#  正在纠结换南桥。

网友E:
温控的两个芯片THM261,THM262拆了也是一样,NTC和温控不是一个电路吗

网友:
是哪个位号的热敏电阻

网友(2023-04-11):
我这也是这问题  修的哪个位置

网友:
请问下是哪个NTC电阻呢

网友:
感谢分享!NTC电阻的问题还真没有注意过。这故障你要是不说我都大概率以为是U问题。

网友F:
哪个ntc电阻啊,老哥,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

网友G:
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    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   是别的问题

网友H:
请问修的什么问题 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修的什么问题 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

就是VCCSA供电电感边上的NTC电阻问题,换个电阻,到现在一个月都没出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温控的两个芯片THM261,THM262拆了也是一样,NTC和温控不是一个电路吗

不是的,是检测电感温度,关闭电源输出的,全板有好几个,每个跟CPU供电有关电感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哪个ntc电阻啊,老哥,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

VCCSA供电电感旁边的NTC,注意CPU供电相关电感每个旁边都有的

网友:
=哪个位置的啊 楼主

网友J(2023-05-27):
一样的 机器   干了  NTC电阻    用了 5天 回来。。。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TSENSE   29脚 NTC   PR5038    和  PR5017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    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   是别的问题

最后 是  哪块 出问题了,,我也遇到了。

网友:
楼主说“机器总算修好了,是一个NTC电阻的问题,换个电阻,用了两天,都不再出问题了”怎么排查出来的呀,很好奇啊

网友:
NTC热敏电阻

网友K:
刚好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的机器具体说下那个位置

网友L:
换的那个电阻  能说清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换的那个电阻  能说清楚吗

r5017,在两个电感中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刚好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的机器具体说下那个位置

R5017,在两个电感中间

网友:
楼主电阻是在那个位置呐  我这个机器跟你一样的症状

网友M(2023-07-06):
引用 网友G:
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    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   是别的问题

遇到一台时不时的不出CPU供电,电流0.57A,不知 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就是VCCSA供电电感边上的NTC电阻问题,换个电阻,到现在一个月都没出现问题

有图纸吗,找半天没发现这位置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就是VCCSA供电电感边上的NTC电阻问题,换个电阻,到现在一个月都没出现问题

是换热敏电阻上去,还是普通的100K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M:
是换热敏电阻上去,还是普通的100K?

都可以,我换100K电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都可以,我换100K电阻的

我这台,VCCSA出来一下就关掉了,可能是CPU挂了。两个温控电阻都换掉一样。用一天就坏。不稳定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一样的 机器   干了  NTC电阻    用了 5天 回来。。。一样的故障

我是用一天就回来,我这台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倒像是CPU挂了。现在反复重启,0.5 1.7 0.5  VCCSA出来一下就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是用一天就回来,我这台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倒像是CPU挂了。现在反复重启,0.5 1.7 0.5  VCCSA出来一下 ...

还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NTC电阻,不要只看这一个,所以我开始没指定某一个,还有可能VCCSA这个供电芯片有问题

网友N:
兄弟,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可否告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红包感谢

网友:
我换的是PR5017,有时也可能VCCIO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引起发热。另外还有RP5038,PR4676,PR4668,PR4656,PR4643,PR4412都是NTC电阻。最有可能是VCCIO电源管理芯片引起发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兄弟,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可否告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红包感谢

我换的是PR5017,有时也可能VCCIO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引起发热。另外还有RP5038,PR4676,PR4668,PR4656,PR4643,PR4412都是NTC电阻。最有可能是VCCIO电源管理芯片引起发热。

网友:
可否告知一下具体是哪个电阻的问题呀

网友:
刚好我遇到跟你这个故障是一样的机器了

网友(2023-09-02):
不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是用一天就回来,我这台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倒像是CPU挂了。现在反复重启,0.5 1.7 0.5  VCCSA出来一下 ...

好了吗,我有一个有时少CPU电压,有时可以显示。

网友:
你是换了南桥没好吗,我想换桥了

网友(2023-10-18):
绝对是个通病,我遇到2台了,上电到0.6左右,有时能开

网友:
换了PR5017,暂时正常,测试几天看看

网友:
已验证,PR5017换个100K直接好

网友(2023-11-21):
引用 网友G:
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    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   是别的问题

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我换了6个热敏电阻,现在暂时可以来,之前是偶尔可以,有时候定0.52电流不动

网友:
是那个电阻呢??我遇到过没修好

网友:
看来这个问题不少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遇到一台时不时的不出CPU供电,电流0.57A,不知 是不是通病

戴尔G3 19753-1 有时不开机 电流0.5左右,这问题你解决了吗?还请告知一下

网友M:
引用 网友O:
戴尔G3 19753-1 有时不开机 电流0.5左右,这问题你解决了吗?还请告知一下

我那台后来不稳定,放弃了。

网友:
有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那台后来不稳定,放弃了。

网友(2024-01-24):
是pr5017 在pl5001旁边

网友:
有没有返修啊

网友(2024-03-10):
引用 网友P:
我做到了,更换了ntc,故障依旧,我现在严重怀疑u的问题!

我试过了,打错字不能撤回。

网友:
就是热敏电阻问题,在电感之间那个

网友:
哪个电阻呢

网友(2024-06-19):
我换了不行,不关这个事,有时能开机的,不稳定,还在维修

网友:
我换了 确实不行,可能是其他问题,不稳定,有时候能开机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搞啊,楼主厉害

网友:
是一个NTC电阻的问题,换个电阻,用了两天,都不再出问题了

网友:
确定可以吗,先换个试试

网友(2024-08-11):
我换了PR5017电阻还是不行

网友:
你换下这边上的电源管理芯片看下,有时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

网友Q:
引用 网友A:
遇过单u的这个现象,最后换u好了  就是南桥坏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

换U好了,你说南桥坏了

网友:
19753-1图纸

网友:
VCCA的芯片有时候也会脱焊

网友(2024-09-24):
一样故障。恭喜我吧。我的换了电阻。。用了两天返修了。直接退机保平安

网友(2025-04-17):
引用 网友C:
NTC电阻?是控制啥的

负温度系数电阻,给芯片指示温度的

网友(2025-06-13):
引用 网友J:
一样的 机器   干了  NTC电阻    用了 5天 回来。。。一样的故障

对,最终的问题应该不是NTC电阻,我也是换了100K电阻用10来天.回来了

网友R:
具体是哪一个电阻会导致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NTC电阻?与PLT_RST不出来有关?

那说白了也是缺供电后掉电引起不出PLT_RST#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具体是哪一个电阻会导致这样的问题

全换了,一共6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换U好了,你说南桥坏了

他应该说的是单u里面的桥模块坏了,桥u一体就是换u了,有桥这种问题确实桥坏的多

网友:
我之前遇到一个开机过一阵子 不出u供电,进水后面断线了,你查一下cpu的小供电,比如vccstg这种

网友(2025-08-27):
NTC电阻在哪个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