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e40e哪位大佬帮我看下这个电阻多大

楼主(2023-03-09):
这里有个电阻吗,高清图上有个电阻,不知道多大,现在不开机,电流2mA抖动

网友:
好像是个配置电阻,有的有,有的没有。2ma抖动不开机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修好了,就是这个电阻问题

网友:
哪位大佬帮我量下,我用50k可以开机,用150k有一点反应,但是不知道具体阻值,谢谢

网友A:
图纸上应该标的有数据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上应该标的有数据吧?

好像鑫制造没有电路图,只有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