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一张昂达A85主板

楼主(2023-03-09):
闲来没事,水个帖子。
盲修一块板子,非常简单的一个故障。
主板开机无复位,测供电,图中两个mos管没有电压,好像是一个北桥供电一个南桥供电
两个mos管由旁边的AS358M控制,测工作条件,3/5脚有正向输入电压,1/7脚无高电平输出
8脚没有工作电压,当然不工作了。测旁边2R2电阻,阻值变大,一端12V,一端0V,电阻损坏。不过这种保险电阻不会无缘无故损坏,测8脚对地阻值,果然,短路为0。电阻后边就两个原件,一个滤波电容,另一个就是358运放,这种情况都懒得烧鸡,搁谁都得先把电容拆了,不行就再拆运放。
运气不错,电容拆掉,阻值立马就恢复上去了,找个2R2电阻换上,上机测试,复位出来了。
装入cpu内存测试,跑码欢快,顺利亮机。(如下图R399和C419,罪魁祸首就是C419)

网友:
大神,NB学习啦

网友:
不错,不错,又学会一招

网友:
小电容还蛮容易坏的

网友:
358坏的多

网友:
A85没有北桥

网友:
楼主的分析水平还是可以的啊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如此!牛

网友:
叫习惯了。

网友:
请教一下楼主大神,为何电容坏了,却换了很很小的电阻?按我粗陋寡闻的见识,要换也要换大点的电阻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