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32E360F 灰屏。已经坏了2块板子了

楼主(2023-03-09):
开机灰屏 没有任何显示,有背光。第一次换了驱动板子好了,用了一个星期又是同样的故障。这次板子买回来,不敢装上去了。
请大佬们,帮帮忙。我怀疑不是硬件问题。听说这个型号的机子  掉驱动很普遍,也没有刷的夹子。

网友A:
有背光,那背光受不受控,
灰屏,那灰屏时屏电压都有没有,缺什么电压,
以上都要检查的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背光,那背光受不受控,
灰屏,那灰屏时屏电压都有没有,缺什么电压,
以上都要检查的,,,

背光 关机就没了,至于说别的没显示 测试不了 受不受控制啊.然后请教要量电压 是量哪些脚位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背光 关机就没了,至于说别的没显示 测试不了 受不受控制啊.然后请教要量电压 是量哪些脚位?

屏电路板上,看有没有缺少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电路板上,看有没有缺少电压

谢谢, 我刚拆机准备测量,发现屏幕又好了  能亮了。!

网友C:
查查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有没有老化的

网友(2023-05-05):
引用 网友C:
查查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有没有老化的

电源我都给他换了新的了
今天又出现灰屏了。不过  一会儿 又好了

网友:
这个灰屏比较难搞了

网友:
屏电路板上,看有没有缺少电压

网友:
这是效果   又这样了   唉

网友:
有时候还开机灰屏

网友(2023-12-03):
这个一般是屏本身有问题了  三星的通病

网友:
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多点。

网友:
共同学习。。  会不会板子有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