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03-09):
插电待机3/5V正常,按开关电流有上扬趋势,但S3段电压全都不出,非昨天的通病类故障,测到总线测对地值为0(这个型号还是第一次遇到这边导致的不开机),直接换SRGKY就好,风扇非常脏,估计散热不好导致的烧U,换完进系统拷机正常;

网友:
太脏了,环境不好对电子产品是硬伤

网友A:
经常碰到华为笔记本烧CPU的,这和灰尘没关系,,烧U是通病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经常碰到华为笔记本烧CPU的,这和灰尘没关系,,烧U是通病

我这次说的是非MP86941芯片导致烧U的故障(这个芯片也就2年左右的寿命),你没碰到有些风扇堵死导致烧U的案例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次说的是非MP86941芯片导致烧U的故障(这个芯片也就2年左右的寿命),你没碰到有些风扇堵死导致烧U的 ...

没有碰到过风扇堵死导致的烧CPU,我接了十来个华为笔记本只有一个是TYPE-C接口电路烧的,其他全是供电管烧焦导致的烧CPU

网友:
迟早会回来

网友B:
你这个人很奇怪,在我好几个帖子下留言就是会返修,这是什么心态?你有换过几个?我从去年换到现在,没点准数会给人家换么?再说大半年过去了也没见人家返修的;你维修给人家保2年是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碰到过风扇堵死导致的烧CPU,我接了十来个华为笔记本只有一个是TYPE-C接口电路烧的,其他全是供电管烧焦导致的烧CPU

外星人有一款7代的,基本都是风扇堵死,导致sic632击穿烧cpu

网友:
华为的烧cpu的是多啊

网友:
换u好功底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人很奇怪,在我好几个帖子下留言就是会返修,这是什么心态?你有换过几个?我从去年换到现在,没点准数会给人家换么?再说大半年过去了也没见人家返修的;你维修给人家保2年是吧?

人家的意思是,连带的把cpu供电场管一起换掉,你误会了。

网友:
现在出问题大多数要搞U了。

网友:
感谢这位朋友分享经验

网友:
这个cpu得8-900元,加密的太多

网友:
还是笔记本比较有市场价值了现在

网友:
我一般都不干cpu报不起价格,我想知道你们一般报好多钱?cpu从哪里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人很奇怪,在我好几个帖子下留言就是会返修,这是什么心态?你有换过几个?我从去年换到现在,没点准数会给人家换么?再说大半年过去了也没见人家返修的;你维修给人家保2年是吧?

楼主消气,当没看见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 用不久    我遇到几台了      最后都是换

网友:
成本挺高,利润不大,不敢换啊,要不赔了

网友(2024-03-26):
换这个U ,成本蛮高的,好多个华为报价换U 客户都不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