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迷茫了兄弟们,电脑不开机了

楼主(2023-03-09):
电脑,机械革命MR X6ti 01,主板号 NFSV 1511 3.1 ,主板带两个内存不带bios电池插电源待机电流0.045左右,按开机键跑到0.85左后过2秒掉到0.75,然后过8秒左右自动关机,此时电流0.020,再过2秒自己开机,如此循环。这期间无法强制关机,操作开机键没有反应,只有拔电源能停下,这是什么问题?这破电脑怎么越弄毛病越多呢…………

补充内容 (2023-3-16 23:00):
已经可以开机了大佬们

网友A:
时序没走完,开关键关不了机也正常,测量一下内存smbus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类似故障,求解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序没走完,开关键关不了机也正常,测量一下内存smbus有没有波形

我不是专业维修的,现在这电脑让我修的破破烂烂的,估计送去都不能给我修,只能自己研究,示波器对于我来说投资太高了,只能慢慢研究,但这种问题我还没什么头绪,CPU供电芯片是RT3606BC,EN脚3.26V,VCC和PVCC5V。DVD脚4.5V。内存方面就知道有个1.2V的电容供电,其他的也不懂啊·没头绪

网友:
选择了方向坚持下去别迷茫

网友B:
三板斧,刷bios, 加焊,报废

网友(2023-05-26):
引用 网友B:
三板斧,刷bios, 加焊,报废

你是懂维修的

网友:
南桥坏了吧,换一个南桥应该可以,关不了机的很多都是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