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的电容能用比他大的16v电容替代呢?

楼主(2023-03-09):
3.3v的电容能用比他大的16v电容替代呢?

网友A:
可以,但怕你在原位置放不下它

网友B:
比原来的大的都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比原来的大的都可以的

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但怕你在原位置放不下它

谢      ,

网友:
可以的.高的代低得.不能低的代高的

网友:
空间够就可以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能放下的话,你用400V的代用都没问题

网友:
肯定可以啊,压大了没问题。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。但电压大了,体积也大了。

网友:
可以 记得看看容量差不多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