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教各位大佬,下图中哪一颗是bios芯片?

楼主(2023-03-09):
联想昭阳E40-80,因进bios隐藏模式,误改了几个参数,结果悲剧了。开机反复出现要求从网络启动,然后无限循环,连联想logo都不出了。按啥键也不能进bios,也不识别硬盘U盘。重新刷bios管用吗?主板如下图,请教哪一颗是bios芯片?是这个图 中那颗大的吗?请大佬们指点一下,本人小白一枚,求助求助

网友:
25B64 那个呀

网友A:
模式不对肯定不引导,从而变成网络启动。把模式改正确来就行了。

网友B:
多等一会就到硬盘引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等一会就到硬盘引导了

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式不对肯定不引导,从而变成网络启动。把模式改正确来就行了。

各种方法进不了bios了

网友:
咋进隐藏模式

网友C:
按键盘F1,1,Q,A,Z,F2,2,W,S,X,。。。。。直按到F7,7,U,J,M。 共按35个键,然后按电源开机。按F2进bios,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键盘F1,1,Q,A,Z,F2,2,W,S,X,。。。。。直按到F7,7,U,J,M。 共按35个键,然后按电源开机。按F2进bios,就看到了。

联想弄得这复杂

网友:
bios已刷好,电脑恢复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