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这个win11能在vmwareWorkstation12pro12.1.0build3272444中安装吗

楼主(2023-03-10):
这个win11能在vmwareWorkstation12pro12.1.0build3272444中安装吗?
想从win7sp1直接跳到win11了,正在下载一个win11,跟上年轻一代。打算先在虚拟机里玩玩。
我最新的cpu是intel的4代i7-4720hq,能运行这个win11吗?

我选的这个win11
SHA1: b7620b4fcce49159a27f8b8379d1a2c56a33de40
SKUs:
[01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Education | Education
[02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Education N | EducationN
[03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Enterprise | Enterprise
[04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Enterprise N | EnterpriseN
[05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| Professional
[06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N | ProfessionalN
[07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Education | ProfessionalEducation
[08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Education N | ProfessionalEducationN
[09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for Workstations | ProfessionalWorkstation
[10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N for Workstations | ProfessionalWorkstationN
URL: https://isofiles.bd581e55.worker ... 64_dvd_7ed4b518.iso
是外网的。
这个“[05] 05/11/2022 en-US x64 10.0.22621.819 Windows 11 Pro | Professional”是我要安装的。

网友:
打开安全组件,可以用镜像引导安装,不打开安装组件,可以引导PE下安装

网友:
可以的。我的i5 760都可以装win11.

网友:
这个vmware似乎也可以的。没win11,所以选的win10

网友:
糙,收回刚说的话了。

确定不可以哦!!!

网友:
看来是这个vmwareWorkstation版本太低了。。。哪个版本能安装这个win11?求助!

网友:
Workstation版本太低了

网友:
嗯。win11需要wmareWorkstation最低是16pro,16pro需要最低是win8。。。
我还没有1台win8的真机。。。都是虚拟机。
装1台win8机器的时刻终于来临了!

网友:
在win7sp1中vmwareWorkstaion12pro中安装win8,然后在这个win8中安装16pro,再然后在这个16pro中安装win11。
不知道可不可以?
人真是奇妙,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。。。不知道现阶段的ai是不是也这样。。。

网友:
win11和win10差不多,只不过是可能需要解锁cpu和tpm限制才行

网友:
没那么麻烦,直接升级VMWARE到17版,然后升级安装win11就行了

网友:
嗯。但是vmwareWorkstation17pro需要至少win8,win7sp1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