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伏待机15脚LDO通到哪里去了?谁有图纸?

楼主(2023-03-10):
5伏待机15脚LDO通到哪里去了?谁有图纸?联想小新air pro.5伏待机的芯片型号是BAC7AK

网友:
忘记说了,15脚对地短路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安排上

网友:
那个15脚连接的VL就是它的网络名。整个电路图图纸中,接到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网络,也就是相通的。通常出来的LDO电流比较低,都是给一些后级芯片提供偏置电流,或者给自身提供。短路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烧鸡(如果你能找到同网络的地方,这样可以更快的定位问题的位置)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5V待机短路了。短路是最好修的了

网友:
看电路图就头晕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安排上,配合热成像!爽的不要不要的

网友:
公共点断开  烧鸡

网友:
学习了,谢各路大神的经验分享

网友:
线性输出 条件正常后就会输出电压

网友:
版号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