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iPhone8手机漏电、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3-03-10):
iPhone8手机漏电、不显示维修

      客户描述手机最近使用时,刚充满不久的电量经不起用,掉电很快,经检测为一台二修机,一次排除故障,具体维修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iPhone 8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这台机器是客户的工作机,平时一直都是插着充电的,但是前段时间出差就顺手带上了,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没电关机了,之前有我们这里修过机器,所以就送到迅维来了。

iPhone 8手机耗电很快故障维修 图1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拆机,取出主板,接可调电源,先通过电流来判断大概的故障位置。接上可调电源后发现电流表直接显示45mA,正常手机主板接上电源线时,电流应该是0mA,接电小电流漏电故障是维修中常见的故障,故障原因一般是由于主板的电池供电、主供电、BOOST供电线路上的元器件老化、轻微短路所导致的,这台机器的故障原因我们一个个来排查。

iPhone 8手机充满电一会就掉光了 图2

      在显微镜下检查发现指纹芯片和边上电容腐蚀现象,将电容和指纹芯片拆掉,单主板再测试不漏电了,用电源表接电也可以正常开机。于是准备装机测试,结果装好之后发现尾插会导致屏幕不显示,不装尾插就显示正常,更换一条新的尾插之后发现又不能充电了。

iPhone 8手机待机耗电很快维修 图3

      根据原理尾插跟USB芯片通信,显微镜下检查发现主板上的USB管理芯片好像有点不对,仔细一看,果然发现了维修痕迹,应该是上家没修好。于是更换了一块新的USB管理芯片,再次充电测试,这次一切正常。

【维修结果】

iPhone 8手机漏电维修 图4

      将主板装到手机中进行测试,开机测试,触摸正常,充电正常,基带正常,网络正常,故障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感觉修手机的都是高手

网友:
这个妖机需要点技术,厉害

网友:
谢谢分享!客人看起来没说实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