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映泰BIOSTAR A57A v6.1主板的位置图或者点位

楼主(2023-03-10):
求:映泰BIOSTAR A57A  v6.1主板的位置图或者点位不胜感激!余生都在感激和感动、感恩中度过!

求:映泰BIOSTAR A57A  v6.1主板的位置图或者点位

求:映泰BIOSTAR A57A  v6.1主板的位置图或者点位

网友:
这种板子资料不好找,

网友:
映泰图纸难找的!

网友A:
看其他型号的借鉴一下吧 我这里有华硕的a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其他型号的借鉴一下吧 我这里有华硕的a58

哥哥,你所谓的这种借鉴方式,差别也太远了把?好歹你也给我借鉴一个映泰A75A啊,这样,至少字母一样的

网友:
这种板子就不要想了

网友B:
故障现象是啥,这个更现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现象是啥,这个更现实

不触发,待机su2发烫,南桥不烫。拆下su2,ct2测量,均不短路。怀疑后级电路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