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8元买的二手ga-x58a-ud3r(rev. 2.0)

楼主(2023-03-10):
某淘花208元买的二手ga-x58a-ud3r(rev. 2.0)主板,使用3个月一切正常。前天使用时(在看视频)突然耳机左边声音慢慢[2秒内吧]变小直到最后无声。。。
不是接触问题。把耳机插头拔出插入话筒孔,然后拔出再插回耳机孔后,故障修复(但不是永久修复,故障隔天又重现。。。)!
是主板到前面板上的插口。
这是什么问题?二手货的暗病真是无奇不有啊,测也无法测,过保了就冒出来!
这是硬件问题,还是只是软件设置问题呢?

网友:
把耳机插在后面主板上不是排除主板了吗

网友:
嗯,目前插前面板出现的这个问题暂时是无解了。接下来插后面(直接主板上试试有没有这个问题)用。

网友:
直接插主板上没出问题。好奇怪哦。

网友:
机箱前面板耳机孔接触不良了吧

网友:
插后面没问题的话,就是前面耳机孔氧化接触不良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