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一个客户带来一台机器,开机加

楼主(2023-03-10):
早上一个客户带来一台机器,开机加电不显示。这台机器客户好久没用了,打开后里面很多灰尘,还在里面发现了一只虫子的窝,打发走客户开始测量维修,测量显示cou供电已出,有发热,查看内存附近发现一个排电容发绿,检测一个没有值的直接翘掉,上电测试成功点亮。

网友:
找一个换上也可以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长期不用,估计腐蚀了!

网友:
又是电容短路

网友:
搞掉一个电容,故障成功修复!666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好老了,厉害了!

网友:
这么老主板一般报价在多少

网友:
谢谢分享,又是猫屎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