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电脑|工业设备|医疗设备
哪位大师有这个电磁吸盘控制板的电路图?

楼主(2023-03-10):
哪位大师有这个电磁吸盘控制板的
电路图
,或者维修资料?

网友:
C相无输出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生产厂家讨要,

网友(2023-04-22):
这东西还用找图纸?
对照A,B相,一直找到单片机IO脚。有示波器就看一下三条引脚波形,没有的话对比一下阻值。
阻值不一样的话,看能不能读程序出来(一般是不行的),然后就放弃吧。
设备制造商如果是采购的板子,售后可能也没有这个程序的。有也不一定给你(保密协议)。

网友(2023-05-22):
没有见过这种电路板

网友:
我c相驱动,只能对照修了,没图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