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CPU电感烫手,咋办

楼主(2023-03-10):
两个电感烫手的很,离CPU近,总是报警过热,请高手帮忙看下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增加一个电感分担电流

网友:
有理有据,学习了

网友A:
单电感的话应该不行,除非mos管等补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电感的话应该不行,除非mos管等补齐

好的,感谢,感谢

网友:
补齐MOS管,还要看电源芯片引脚设置,空置那路有没被屏蔽。

网友:
上面贴散热片,没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考虑后边加两个电容

网友:
對補齊要看電路有沒有屏蔽

网友:
下面不是还位置加一套供电嘛

网友:
电容是关键

网友:
加散热垫,用铜片散热效果好

网友:
还是后面家电容吧  会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