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惠普m177拆机后,桌子下面发现掉了一个弹簧,不知道装哪里的。

楼主(2023-03-10):
如果是我自己拆的我肯定会记得,但是这个弹簧是可能是不经意拽掉下来的,或者自己弹出来的,现在已经不知道装在什么地方了。附上拆机图,知道的帮我圈一下看看是哪个部位。
拆机的原因是因为只能打印黑色,彩色的内容一片空白,但是转印带上有彩色。这个问题还没解决【已经试过转印带齿轮对位,继电器海绵贴等等通用办法,无效】,现在又新增了一个问题,这个弹簧不装上去我寝食难安啊。

网友A:
是不是扫描台下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扫描台下面的

不是,扫描台上的是白色弹簧

网友:
这么大个的弹簧应该不难找位置吧,看看纸盒或者双面器位置,

网友:
我估计是你自行车上面的掉维修台上了

网友:
应该是前门复位弹簧

网友:
是不是中壳粉盒粉盒盖合页的弹簧

网友:
好大一根

网友B:
后续如何,复原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续如何,复原了吗

没有啊,什么办法都试过了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只有重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