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YW-X58主板不跑吗维修

楼主(2023-03-10):
主板不跑码,测量复位正常,时钟正常,就是不跑吗。杂牌主板根本不按照时序来。
测量CPU供电1.2V正常,测量内存供电1.58V正常。北桥供电1.2V正常。南桥供电0.8V不正常。未知供电1.8V,未知供电1.05V都正常。
南桥供电是APW7120控制。测量第7脚COMP电压波动不正常。其他引脚都正常。更换一个APW7120故障依旧。有点崩溃。用可调电源强加1.1V,结果被拉低到0.8V。电流1.5A。测量电感阻止为8欧。以为南桥短路。不服气再换一个APW7120故障排除。不知道是买到坏芯片还是更换的时候温度过高导致芯片损坏。用的是380度。

网友A:
380度对这个芯片没问题,只要不是长时间(超过30秒)。不过现在的芯片很少是真全新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80度对这个芯片没问题,只要不是长时间(超过30秒)。不过现在的芯片很少是真全新哦。

我觉得很难说,加热都有概率损坏。换第一个的时候我估计有15秒吧,换第二个的时候只用了10秒不到,特别加快了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很难说,加热都有概率损坏。换第一个的时候我估计有15秒吧,换第二个的时候只用了10秒不到,特别加快了些。

楼主能发一份这个主板的bios给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