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焊时,涂抹焊油的量多少比较合适?

楼主(2023-03-10):
我一直抹的很多,昨天听人说我焊油好像不要钱似的,我就想是不是抹少点效果一样?
抹多了话,拆下来用洗板水清洗,洗板水的量也要增加,挥发物会更多,对身体也不好。
大家一般拆焊时,都是抹多少焊油?
这个图片里,我用针筒顺着两边引脚,直接各挤了一条,芯片上也抹了一层,因为我是先用烙铁给引脚挂锡,然后再用风枪吹下
直接烙铁不方便取下,每次拖的时候,U盘的板子上的电容都要带下来几个,不知道是不是我烙铁头太大了,所以就先给引脚加点锡,方便风枪吹的时候更容易升温

网友:
有那种小软毛刷 一般在引脚刷一层就可以

网友:
不用太多,,少点就行

网友:
用刀头,焊油只要刷点

网友:
其实无所谓了,放少点省焊油,放多点芯片不容易挂

网友:
不用太多,适量就行。有毛刷一小层就行了,

网友:
因为你在芯片顶部也涂有,所以有人会说你浪费焊油,其实顶部涂焊油是为了保护芯片,用热风枪时芯片不会干烧,如果是单单用烙铁,就没必要涂顶部了。

网友:
U盘TOSP我也一直焊不好,电容电阻都要掉几个,如果象老内存条旁边没有东西的却很好焊。焊油多些没有事,少了不行。

网友:
不用太多,适量就行。有毛刷一小层就行了

网友:
多练习,不够熟练而已,这种芯片,都不用热风尚,直接拖就完了。

网友:
焊油是助焊剂吗?

网友:
这种tsop封装的可以用弯尖烙铁拖焊比较合适

网友:
适量为好,一般看吹起来还有少量,不烧干多就好,多了就是浪费浪费。

网友A:
焊油涂在引脚上,ptc加热板。不需要风枪和烙铁

网友:
这种芯片两边刷上焊油直接风枪吹10来秒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油涂在引脚上,ptc加热板。不需要风枪和烙铁

这个方法也很好用铁板烧

网友:
自己习惯就好

网友:
就跟炒菜一样,随个人习惯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油涂在引脚上,ptc加热板。不需要风枪和烙铁

铁板只适合背面完全没元器件的情况

网友:
从不在室内使用洗板水,这玩意上头

网友:
引脚上涂一些就行了,芯片上没必要涂

网友:
我每次也是涂抹好多

网友(2023-04-29):
一般涂薄薄的一层,不敢涂太多,难洗,弄到手上还粘呼呼的

网友:
够用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