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77-DS3H掉了一个电阻,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是多大的

楼主(2023-03-10):
掉了一个电阻,懒得找图纸了,哪位帮忙看看是多大阻值的电阻,1K或是8.2k?
故障现象,掉电反复重启

网友A:
没看到哪里掉了个电阻,,有这时间图纸都找到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哪里掉了个电阻,,有这时间图纸都找到了

第一张图四个三极管旁边那个空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张图四个三极管旁边那个空位

就是一个上拉电阻,实际为8.2K 但这电阻选4K-10K都可以

网友:
参考了一下别人发的,应该是R193 8.2k的,cpu_vtt的上拉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个上拉电阻,实际为8.2K 但这电阻选4K-10K都可以

非常感谢,我也是刚刚看到

网友:
修好了,一共三个故障,R193缺件,Q16损坏,BIOS程序错误,
解决方法:1补件,2更换,3调换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