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b85m-k主板不能保存boss设置

楼主(2023-03-10):
关机状态打电池3.2v,开机0v,求助各位大神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就 三个条件,南桥的RTC电路检查有没有电压底的

网友:
手头有个版一样的故障,没解决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明显被拉低了,顺着线路找就行了吧?图纸没有吗?

网友:
你不要只检查电池要测量进入桥的电容电阻

网友:
记录一下!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