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CHREVO X10 Pro Series GM7TG7S BIOS文件

楼主(2023-03-10):
x10Pro最新的bios我的是11800h+3070  机器型号是:MECHREVO X10 Pro Series GM7TG7S  GD25Q20 sp13GM7TGxP MB V1.0  PCH BIOS  P N MPPGM7TG8C-PN11 GM7TG7S
GM7TGxP MB V1.0 GPU BIOS  P N MPPGM7TG8C-PN11 GM7TG7S
n.1.02mr003 GM7TGxP MB V1.0  PCH BIOS  P N MPPGM7TG8C-PN11 GM7TG7S原机BIOS 花屏机备份

GD25Q20 sp13GM7TGxP MB V1.0 PCH BIOS P N MPPGM7TG8C-PN11 GM7TG7S .zip

WINDOWS涓嬪崌绾х増鏈

网友A(2023-08-22):
好东西啊,兄弟有图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东西啊,兄弟有图么?

没有电路图,全网没有找到

网友B(2023-09-28):
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。
今天修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F117-FPR36 板号:GM7TGxP MB V1.0  (I7-11800H RTX3060 6G)它和深海幽灵机械革命Z3 PRO是一样的。故障现象:插电待机0.088或0.009触发上电到0.932不显示没有图像,1分钟后掉电回0.088或0.009在按触发键不能开机了不触发必须拔电在重复故障。拆机查看主板以为是BIOS问题,在论坛里下了个刷新。。。。原BIOS型号25R256JVEQ 32M  6*8MM QFN8封装用RT890H的QFN8编程座子淘宝有卖识别为W25Q256FV刷写成功焊上去故障一样没变。

看来不是BIOS问题,测全板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其控制蕊片为MP2950,由于没有图纸在论坛里找到一张MP2950电路截图,测得重要各脚如下:
MP2950  14脚VDD18:1.78V
MP2950   24脚EN开启脚:3.23V
MP2950  31脚VDD33:  3.3V
MP2950   34脚VIN_SEN频率检测:1.2V
MP2950  30脚29脚28脚27脚26脚PWM1、2、3、4、5  {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组PWM输出}:1.44V(正常为0.32V有波形)

分析:当MP2950  {14、24、31、34脚}的电压正常时蕊片就会工作,30脚29脚28脚27脚26脚就会产生PWM波形输出CPU电压,现在为什么不工作捏??试着更换一片全新MP2950,焊好冷却后开机,电流一路飚到了3.112A 这时测CPU供电1.23~1.74V动态电压出来了,屏幕有显示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全板电感阻值电压发上来共享,注意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阻值是0.000欧是短路的但是没有坏还是输出0.73V的显卡供电电压,千万别认为显卡坏了。还有就是这台机器插电源适配器时除了有3V5V待机电压外还增加了三组1.8V待机电压和1.05V待机电压,但是拔掉电源适配器用电池待机时以上待机电压全部消失。

网友:
非常高兴能帮助到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。
今天修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F117-FPR36 板号:GM7TGxP MB V1.0  (I7-11800H RTX3060 6G) ...

非常高兴能帮助到你!

网友(2024-02-20)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。
今天修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F117-FPR36 板号:GM7TGxP MB V1.0  (I7-11800H RTX3060 6G) ...

感谢楼主的图文分析,我也有1台类似的问题,加焊2950,外接亮,内接不亮

网友(2024-04-22):
花屏机 备份? 那BIOS是好的,显卡本身有硬件问题?

网友:
请问主板启动BIOS芯片就是网卡插座旁边的25R256芯片吗?工厂bios文档 32M的是否烧录在这个芯片上? 谢谢。

网友(2024-06-19):
thx,找了很久6666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