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大家来看看这个怎么办,

楼主(2023-03-10):
前提是不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把系统引导修复试下,看报错修复应该能解决问题

网友A:
在正常机子考个同名文件试试,不行就找个安装光盘修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正常机子考个同名文件试试,不行就找个安装光盘修复

现在哪里还能买到安装光盘?光驱几乎都看不到了

网友:
很多笔记本都内置刻录光驱,可以自己做一个很容易啊,或者虚拟一个光驱安装盘

网友C:
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一下

网友D:
进PE chkdsk 一下C盘 基本能恢复,不行再考个Winload.exe 文件过来覆盖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PE chkdsk 一下C盘 基本能恢复,不行再考个Winload.exe 文件过来覆盖一下

已经试过,不行

网友E:
pe修复一下启动引导,90%都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一下

试过了,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pe修复一下启动引导,90%都能好

早就试了,不行

网友:
磁盘有坏道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早就试了,不行

那只能重装系统了

网友:
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大多也就这几个解决方法了。

网友:
同问,不重装系统,咋弄的?

网友:
这个有办法  你重新找个盘安装个系统 然后把新系统里的SYSTEM32整个文件夹复制,到老系统里面替换掉应给就会好了 成功率  80%左右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??

网友:
肯定不是硬盘,是中毒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哪里还能买到安装光盘?光驱几乎都看不到了

淘宝有啊,怎么会没有,渠道有的也有,刻录机什么的

网友:
进pe把需要的东西备份一下重装系统吧

网友:
硬盘的问题啊,如果硬盘有坏道,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零磁道损坏了。

网友:
中毒导致的话就把要备份的资料备出来重新装吧。覆盖过去后面还是中毒反反复复的...不如删干净了放心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直接修复系统哪天试试

网友(2023-04-22):
硬盘零磁道损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