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87-K内存不过,跑马53,喇叭一长两短维修过程

楼主(2023-03-10):
刚拿到主板上电测试喇叭一长两短的叫,故障内存不过,诊断卡跑马53,CPU,内存都换过,无果,内存供电、VTT、SPD、系统总线电压都正常,BIOS 刷过官网的论坛的,还是一样
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波形时发现只能测到DATA波形。

SMBDATA有波形

测量SMBCLK时,始终抓不到波形,电压3.3V正常

通过点位图找到CLK信号通过三极管SQ16与桥通信,

抓取SQ16与桥相连的三脚发现可以抓到波形

测量SQ16控制脚1脚电压正常,判断SQ16损坏导致SMBCLK信号不通,所以内存不过,更换后故障解决

虽然系统总线电压正常,隔离三极管两边电压也正常,但由于三极管已经损坏导致信号两边实际已经开路,发出来供大家参考遇到此板内存不过时少走弯路
附上官网BIOS

 会员784629100鑫豆2026-2-9 23:04
 会员1535008100鑫豆2024-11-14 22:44
 会员1301068100鑫豆2024-10-20 20:23
 会员411717100鑫豆2024-10-7 12:46
 会员1334300100鑫豆2024-5-1 10:19

网友:
smbdata,smbclk
无波形

网友A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.没有就只能代换了

网友:
兄弟这示波器用的滚瓜烂熟啊

网友:
又学会一招,楼主示波器用的熟练

网友:
事实证明还是要高科技维修起来方便些

网友:
这多少还是有点技术的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,这个问题还不一能解决,对我来说

网友B:
滴~滴滴。不是显卡报警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滴~滴滴。不是显卡报警吗?

是内存不过报警,没错的,显卡有可能也是吧,没在注意,可能是华硕主板的原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.没有就只能代换了

没示波器你根本找不到哪里的问题,代换什么?我这就去买一个示波器

网友:
那么高级的主板我看都没看过

网友:
示波器立大功了,那要换多少个才能买一台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好,事半功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滴~滴滴。不是显卡报警吗?

这个板子是内存报警,滴-滴滴。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三极管已经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示波器你根本找不到哪里的问题,代换什么?我这就去买一个示波器

记性犀利,不值钱的东西不修。示波器只是一种工具,辅助判定你的判断是否正确,好比传言实锤。主要的还是思路。华硕喜欢干的就是smb隔离,这个不常发也偶尔会遇到这种问题。在 华硕h81  b85上稍微常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示波器你根本找不到哪里的问题,代换什么?我这就去买一个示波器
示波器辅助判定思路是否正确,好比传言实锤。主要的还是思路。华硕喜欢干的就是smb隔离,不常发也偶尔会遇到。在华硕h81 b85上稍微常见。在显示输出接口上采用这种mos隔离的也偶尔会遇到不能最佳分辨率或者不能显示问题

网友:
我离大神就差一个47万的示波器了

网友:
有理有据,修起来就很容易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就难修了

网友:
太少见了,一般都是电压拉低

网友:
学习一下,感谢好心人分享

网友:
楼主思维清晰,感谢分享!

网友:
台式机 修的少了,华硕的三极管还是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我也是故障看看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:
锁定内存问题。查内存条件,熟练用示波器,就是那么流畅。。哈哈。 666

网友:
666示波器很娴熟

网友D:
楼主确实厉害哦,过内存需要那几个条件啊
yu010834
VDD,SPDVDD,VTT,系统总线,一般查这几个
详情

网友:
坏芝麻小三极管是华硕主板的通病,就是找到故障点不容易啊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学习学习了!还是要买呀!

网友:
同行不同利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 收藏备用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好  差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.没有就只能代换了

那么多三极管难道一个一个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确实厉害哦,过内存需要那几个条件啊

VDD,SPDVDD,VTT,系统总线,一般查这几个

网友(2023-07-21):
一个华擎z170碰到一样的故障,测量也是一样没有这个波形